P8Z77-V-LX2 通电马上关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19):
P8Z77-V-LX2 通电马上关机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严重短路了吧!CPU供电看看.

网友:
你什么都不查,只能简单的告诉你坏了

网友A:
俗称,秒掉,一般都是有短路。

网友B:
短路的话再开机是不上电的  缺电压之类的 再开会关  反反复复

网友:
把小4PIN拔掉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俗称,秒掉,一般都是有短路。

对的,是秒掉,拨掉4P接通开关也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路的话再开机是不上电的  缺电压之类的 再开会关  反反复复

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原因

MSI

网友:
拨掉也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原因

是哪一种呢?

网友:
华硕听说有一个通病,882出问题,但我不知道它的882是在哪里

网友:
看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我的给他的问题一样但是拔掉4p供电能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