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H170MS拆装BIOS后风扇一转一停

楼主(2016-11-19):
原来主板是好的,我把BIOS焊下来,再装回去就不正常了.风扇一转一停的,像是哪里知路一样.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清理一下焊膏,检查一下焊接有没有导致故障。

网友A:
实在不行只有重刷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只有重刷机了.

意思是BIOS芯片坏了吗?

网友A:
先找个程序刷刷看.

网友B:
BIOS芯片没有装反吧,没有的话就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程序刷刷看.

这个板比较新,网上找不到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没有装反吧,没有的话就刷BIOS吧。

也怕装反,所以也对调过了...网上找不到这个BIOS.没办法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怕装反,所以也对调过了...网上找不到这个BIOS.没办法刷.

淘宝看看有没。

网友D:
BIOS芯片你对调装过了?  换个芯片再刷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IOS芯片你对调装过了?  换个芯片再刷一下吧

是的,对调过了.

原来这块板是好的.另一块一样的板触发不显示,我以为是BIOS问题,就把这个好板的2个BIOS芯片搬过去,问题依旧.再把BIOS换回原来的好板,就不亮机了.插上电源,风扇一转一停一转一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对调过了.

原来这块板是好的.另一块一样的板触发不显示,我以为是BIOS问题,就把这个好板的2个BIOS ...

那还是BIOS的事  估计你把好的BIOS放坏板上  把好的BIOS也搞坏了  有没有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还是BIOS的事  估计你把好的BIOS放坏板上  把好的BIOS也搞坏了  有没有备份?

没有备份哦,这么容易就能把BIOS搞坏?

网友C:
晚上用万用表量一下BIOS周边有没有地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晚上用万用表量一下BIOS周边有没有地方短路!

你可试下把不显示那块板bios对调下,bios脚要正确,不要混乱

网友E:
还是某宝买个bios 重新刷下
当然有编程器的  也可以读读数据 看是不是bios硬件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是某宝买个bios 重新刷下
当然有编程器的  也可以读读数据 看是不是bios硬件损坏

淘宝没有这个BIOS呀,联想IH170MS,电路图也找不到。

网友A:
连BIOS芯片位置都搞不清,不应该啊!

网友:
重新刷过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淘宝没有这个BIOS呀,联想IH170MS,电路图也找不到。

卖这个型号的店家都可以帮你备份个出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卖这个型号的店家都可以帮你备份个出来吧

卖这个型号的主板的店家不一定懂得取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BIOS芯片位置都搞不清,不应该啊!

位置应该没错,哪里拆下来的就装回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这个型号的主板的店家不一定懂得取BIOS

一说就该知道的 自己的事情别人最多提供个大致意见 主要是靠你自己去处理的

网友:
如果确定之前能正常亮机、看下是不是两个BIOS位置反了。再就是检查下有没有焊好。

网友F:
BIOS坏了,还有可能你焊接BIOS时候电池没取下来,电路铁直接多脚搭一起了,这样BIOS容易坏!重新刷BIOS吧。
先开机摸下BIOS芯片是否发烫,发烫就是焊接反了。

网友:
洗刷干净,看看有没有碰到周边的小电阻,小电容

网友:
BIOS没有装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坏了,还有可能你焊接BIOS时候电池没取下来,电路铁直接多脚搭一起了,这样BIOS容易坏!重新刷BIOS吧。 ...

焊的时候是没有取下电池。

网友G:
是不是两个bios 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两个bios 装反了

也试过调回来了。

网友H:
不会是你把芯片吹坏了吧,多少温度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会是你把芯片吹坏了吧,多少温度吹的

烙铁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坏了,还有可能你焊接BIOS时候电池没取下来,电路铁直接多脚搭一起了,这样BIOS容易坏!重新刷BIOS吧。 ...

有新发现,就是插上CPU的4针供电后,电源风扇才一转一停。不插CPU 4针供电,电源风扇就一直均匀的转。

网友:
重新刷一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