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里是与关系

楼主(2016-11-19):
(图片)

网友:
alwon,therm_stp#相与开启shdn,相与也就是两信号都为高才高了,我困惑的是这里应该只要一个为高就可以开启shdn吧,虽然说therm_stp#低电平有效才保护,但我不解的是当为therm_stp#为低时,怎么工作才算保护,请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