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机器

楼主(2016-11-19):
联想E540 开机 C壳电源等亮 电流表显示 0.02A 不动 第一次 刷BIOS 加电好了 这次 刷BIOS 还是 0.02 不加电 开机键上 电压正常 那个问题
刷BIOS

网友(2016-12-22):
假触发,机器电压都没出来

网友:
查下EC和南桥之间的信号,二级电压都没有出来

网友(2017-07-29):
遇见一台一样的,楼主解决了没,告诉一下

网友(2017-08-30):
我这跟你一样 正在刷BIOS 南桥好像通病

网友(2018-10-15):
我也有一台加焊BIOS就能亮,开始0.020,开不了机

网友(2021-02-02):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3-04-18):
这问题应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