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3不显示

楼主(2016-11-19):
联想的YOGA 13电流0.4左右重启,什么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的
重启

网友:
有可能是BIOS

网友:
你先弄个BIOS,试下

网友:
重启有CPU.显卡,系统都有可能

网友:
我上遇到一个是CPU坏的,我弄了好久

网友:
只能一个个排除

网友:
这个现象,有很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