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求助。IMAC27寸 遇到问题,高手赐教下。

楼主(2016-11-19):
Imac 27 寸 版号:820-2507-A
声卡芯片:CS4206B
故障: 开机有 Duang 的一声,不插内存 也会报警。 但是进系统后找不到声卡。无法启用。没声音。
处理: 更换过声卡芯片。故障依旧。
芯片

网友:
先要测声卡的条件,

网友:
有没有排除过软件, 还有一个就是把机器重置一下:开机按后option+command +R+P一起按让它咚几下好多奇葩问题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