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D硬盘格式怎么装WIN7GHOST的系统呢

楼主(2016-11-19):
GUID硬盘格式怎么装WIN7GHOST的系统呢?

网友:
这个可以么 要是能ghost 省大事了

网友:
WIN7 要64位的吧,,WIN8的64和32位的都可以

网友A:
为什么要用GUID装win7呢,用diskgens 把系统分区前的所有分区全部删掉包括系统分区  保存  再把硬盘转换成MBR分区  后  在新建分区就好了

网友(2017-04-24):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GUID装win7呢,用diskgens 把系统分区前的所有分区全部删掉包括系统分区  保存  再把硬盘转换成M ...

像你这么说 谁都会 还用来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