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进水有背光无显示 外接显示 求思路

楼主(2016-11-19):
接到一个华硕的本子说是进水  拆开发现多处进水  清理完毕开机有背光  外接也不显示  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完外接显示了但是亮机慢  内接不显示  显示屏接口有烧糊的地方 查找点位发现是19V供电就飞线接好
查看EDID发现EDID是由ANX1121发出的  之后看到论坛上有一个和我这个问题一样的帖子 说是没有EDID芯片的SMB_DATA_R有波形

经测量SMB_DATA_R没有波形  查来源发现是CPU发出的
到这我就懵了  求大神解答CPU收到什么信号会发出SMB_DATA_R  这个问题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A:
进水可以断线了 对地打阻值多少

网友:
或者把这ANX1121 IC换一下

网友:
  仔细看看屏接口附近 有个视频转换芯片

网友:
显卡的EDID肯定跟BIOS有关系的,建议先处理好屏接口再刷正确的BIOS.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屏线接口下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C:
外显能正常,说明跑码都成功了,测下总线到屏上是不是通的,

网友:
1121芯片换掉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显能正常,说明跑码都成功了,测下总线到屏上是不是通的,

测过了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可以断线了 对地打阻值多少

EDID信号的阻值吗  EDID的阻值是4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屏线接口下的芯片有问题

芯片问题  SMB_DATA_R这个信号会没有波形吗    现在是有3.3V无波形

网友D:
先把芯片换了再看

网友B:
换主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主板就好了!!!!!

我也知道换主板能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芯片换了再看

这个芯片爱坏吗   手里现在没有   看来我得订几个看那看那吧

网友:
进水机不整啊,要细心查断线,元件变质

网友:
这个不是BIOS的事啊,应该是屏接口旁边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E:
怎么样了,换芯片好了吗。。

网友F:
还有一点就是换屏试一下。屏坏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点就是换屏试一下。屏坏也是有可能的。

屏幕换过了  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样了,换芯片好了吗。。
刚订芯片 过两天能到 不过感觉希望不大

网友:
外接能亮机,是不是内外屏切换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这种机子 屏借口附近好像有个芯片

网友:
来学习下各位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