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三次“火功”修复IPILP-LC (惠普台机)

楼主(2016-11-19):
来时不触发,测各供电阻值正常;测待机正常,死活不触发。待机时用表笔测32.768压差,刚表笔一点就触发开机了,但不跑码。加电后测CPU、南北桥、内存、PCI的B16都正常,就没PCI的A15复位。晶振和谐振各件看着很新亮,不象是坏的,于是决定加焊南桥。第一次用有铅,下“手术台”后还是不能触发;第二次用无铅,冷后试,能触发了,但还是不跑码,无复位。干脆用风枪吹,吹了5分钟,侧面看锡珠发亮就停,冷后,能触发开机跑码,正常进系统。唉,全部USB不能用。测供电5v正常,D+、D-对地阻值正常,从接口到南桥,途中无件,怀疑南桥还有虚症。第三次上BGA,由于第一次加焊灌了焊油,试着先洗板烤干后,把BGA上下温调高20度,若焊暴了也就是换板,大胆上“手术台”,(做前告知客户,取得同意。)不到5分钟下“手术台”,待自然冷却后试机,此板修复。

网友:
BGA的曲线根据天气的变化  温度也要适当调高调低的

网友A:
首先就要用无铅曲线加焊,才对,为什么来三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就要用无铅曲线加焊,才对,为什么来三次。

上来就上高温,桥容易爆,看楼主说了半天,机器型号也没有说,主板板号也没有说,什么桥也没有说。

网友:
动了三次桥还没有坏,这桥质量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