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助: DELL 一体机 2020 屏幕发白 特别白 字有点发虚

楼主(2016-11-19):
DELL Inspiron 2020 一体机一个奇怪的问题,看图,这个字显示不清晰,主板上显示BIOS 已经刷新过。屏换过,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现在是在PE下也是这样的。刷过U15和U19的程序,换过管显示的RTD281W的芯片,换过屏  ,换过屏线。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现在没思路了,论坛上看了下  好像是这款机器的通病,有亲身遇到过解决的吗  给指点下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这应该是屏的问题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屏的问题哟

兄弟,都说了  换过屏 换过屏线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BIOS下显示正常不

网友B:
正常,没有问题。只有进到系统下才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没有问题。只有进到系统下才不正常。

有没重做显卡试下

网友:
花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搞定,只能把VGA信号飞出来看看

网友C:
如果是 进桌面 是这样的   那是驱动问题  不要谢我  戴尔的 修过N台

网友:
如果没进桌面就这样  那你还是慢慢检查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故障

网友:
屏,屏线排除了那只能是显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重做显卡试下

论坛里有好几个这种情况 的   搞过显卡的。都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 进桌面 是这样的   那是驱动问题  不要谢我  戴尔的 修过N台

驱动 是打的官方的。系统换过XP  WIN7

网友:
屏的面组数据线打值看看,应该有不对的。

网友:
只有显卡部分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是核显的机器么

网友:
还是楼上兄弟那句话打驱动,轻装win7 打官方版驱动

网友:
没有图纸是吧

网友:
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有个APL5913 换掉就好

网友:
有没有外接测试的可能?

网友D:
我遇到的是联想的一体机,故障和你的基本一样的,一开始也是换的屏,结果不是,后来换了给显卡供电的APL5913.就是显卡的1.05V供电。问题解决,给你提供点思路。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什么状态!!

网友:
楼主你装64位系统,驱动装官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是联想的一体机,故障和你的基本一样的,一开始也是换的屏,结果不是,后来换了给显卡供电的APL591 ...

这个是显卡的供电芯片 是吗

网友:
按理说这种机子应该都是集显才对啊,集显一般不容易坏的,直接换个CPU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干显卡试一下咯

网友:
多看看你们的维修经历 等自己稍微懂点 再去深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好几个这种情况 的   搞过显卡的。都没搞好

别人说没搞好你就不干了 万一你这个就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显存或是显示器排线

网友:
外接也一样吗???

网友:
显卡,显存。。。。。都做一遍,,,

网友:
屏故障来着 一体机屏好容易坏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个机子有2种屏幕  一种是有VGA的  一种是没有的 屏线有2个接口

网友:
我感觉应该屏的记录比较多吧,楼主换过屏不行的花  只有显卡了

网友:
sir i want download this bios

网友:
i want sony bios model - DAOHK9MB6DO rev d

网友:
u r the best engg. sir

网友:
有高压板?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