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计算工具 V1.0

楼主(2016-11-19):
AMS1117计算工具 V1.0

AMS1117计算工具 V1.0.rar

网友:
1117还需要计算?

网友A:
1117要输出不同电压就得ADJ脚调整,应该要计算。比如:IN 5v,要想得到输出1.2v,那ADJ该是多少?

网友:
有个计算公式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17要输出不同电压就得ADJ脚调整,应该要计算。比如:IN 5v,要想得到输出1.2v,那ADJ该是多少?

用电子电路计算器也可以算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