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 2.1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掉电重启不开机

楼主(2016-11-19):
好久没有发过贴了     今天客户拿一片技嘉B85M-D3V  说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
  因为没有图只好先刷BIOS  , 还是一样,  接下来上测试卡,发现不开机的时候  跑15好像内存不过  测内存工作电压与总线
   348脚  118  3.3V
   236  3.3 V
   1   1V
    总线到CPU  阻抗
以上基本正常
     因为没有图打算不修了。后来美女说帮忙想办法修好,看到这样说  拿起打电话打处问有没有这型号图,还好找了
   以前修H6以上的哪些掉电 .重启的,都是电压 不正,和电源好信号  和温度  和IO 贞测电压东西
   一步一步来
    IO   VIN  1 到6  脚 电压基本常
    CPU   供电  1.5     正常
     桥   电源好信号 和32M也正常
      桥供电   VCC1_05_PCH  1v   正常
      测到     VCC1_5_PCH  发现2.5V   这肯定偏高不正常了
    打开图看所莲接什么

说一下我维修办法,  因为 VCC1_05_PCH   和VCC1_5_PCH 供一个心片 VCC1_05_PCH  正常   基本排除   心片供电外接电压正常
我查    5   6   7   脚  所接的,最好测5脚电压2.5V  图所标1.5V  看来问题是R189  和188  其中一个坏,  用万用表查 R189坏了
因为R189用的6.65K这个电阻没有,所以改一下电阻,

从公式可以看得过来, 把R189 改10 K  刚才好R188原来是10K把调R189位置上   再找个15K放在R188位置  15K电阻技嘉板有很多

放大可以看得到所画的电阻位置

网友:
刷BIOS好了呗!

网友A:
r189坏了,是开路还是短路?电阻短路的可能性非常小,该电阻开路或阻值变大还有可能,但输出电压不会是2.5V,应该比2.5V低。所以你这个故障是自己编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89坏了,是开路还是短路?电阻短路的可能性非常小,该电阻开路或阻值变大还有可能,但输出电压不会是2.5V ...

如果不相信那就算了,有什么好骗人啊,如果R189开路还会有电压出来吗,我这个就是电阻在0.点几,所以接近短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网友:
再补一下,如果R189用10K  R188一定15K   用R189   10欧  R188  15欧咯

网友:
这么多错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89坏了,是开路还是短路?电阻短路的可能性非常小,该电阻开路或阻值变大还有可能,但输出电压不会是2.5V ...

不懂别瞎喷,技嘉B75M-D3V 就有很多  电阻 变小的导致 P_EN 不正常的。

网友:
贴片电阻阻值变小也正常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学习了  这种会遇到

网友:
贴片电阻坏了会变小 搞不懂

网友:
电压偏高,可能是板子受潮引起

网友:
技嘉现在的主板有点垃圾,经常碰得到被腐蚀的。

网友:
正好遇到   下来试试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都修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f密码多少
rmadept ......................

网友:
楼主PDF下载后密码多少,?

网友:
细微之处见真知,楼主修版很厉害,理论水平很高,分析图纸的能力很强,应该听过迅维的课吧!

网友:
话说楼主你修主板不先测一下各大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