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主板,不过内存一例

楼主(2016-11-19):
近来修板没什么思路,有时候莫名其妙它就好了,也不好意思发贴,这个主板特征明显,主要是练一下发贴,然后就是。。。。。挣点儿分了,别笑我俗!
主角登场:联想L-A690主板
说到这个板,很多人都有心得体会,感谢联想给我们创造了挣饭钱的机会!可是今天这个板不是那会事儿,先一睹芳容
打开机箱一看,赫然一条PCI网卡在上面,心想原来已经不再是处女!拆下来一看,原来芯片

虽说是以前的问题,估计不拆也不影响,但心里看着不舒服,火枪伺侯
之后插卡上电, ,一看这代码,终于不用查表了,直指内存,以前只会量两个电压,供电和参考电压,但后来看了论坛上的贴子,才知道还有个3.3V也得有,但没记着内存的脚位名称,好像是238脚的SPD么??测量 一下看看 有论坛,挺好!一下子让我发现了问题,断电,仔细观察外观,上天总是照顾近视的人,您看 这是有史以来,我找断线找得最爽的一次了,为了纪念,弄得明显点 ,整点红色喜庆一下。
急不可耐的再次上电期待大功告成,结果 肿么了?这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呀!
想了想,这种故障可能是客户自不断电插拔内存造成的,两条内存一条条试吧,果然有奇效 ,换那一条再试,果然是它的问题,看来一次中标呀。
大哥们,这都是小问题,不要嫌弃哟!

网友:
主板内存的SPD烧断线,都是通病,原因不详。

网友A:
插内存烧断线了?

网友B:
我有块L-A780的卡D1  一直报警。没有断线电压正常,BIOS刷过。  不知什么问题,想直接上BGA

网友:
好思路,好方法,

网友:
DDR2内存供电  烧断线的   太少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内存烧断线了?

情况确实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L-A780的卡D1  一直报警。没有断线电压正常,BIOS刷过。  不知什么问题,想直接上BGA

肯定还是内存电路或者内存问题

网友:
台式机修的很少   表示238脚在哪里都不是很清楚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主板 就是送钱来的  也遇到过一块是MS-V星专用芯片坏的 其他都是CMOS电池 SPD断线

网友:
补补线,维修就是这样完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还是内存电路或者内存问题

偶尔又能正常显示,开多几遍又不行了。一般主板内存报警是  滴   滴滴。这块板是卡d1一直滴不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