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INKPAD E430键盘只有一排可以用、奇葩问题最终修复!!!

楼主(2016-11-19):
联想TINKPAD E430键盘只有一排可以用、奇葩问题最终修复!!!

今天接到一台 联想TINKPAD E430键盘只有一排可以用、本来想报键盘问题的,客户说在楼下别人拿了几个键盘过来,都不能用,不是键盘问题,刚刚好,我的也是和他同款的笔记本,拆下我的键盘、装上他的笔记本,一个样,告诉客户主板问题,要拆机维修,客户同意,

拆机后目测主板没有明显的断线、进水、发霉。

告诉客户、主板电路问题。报价、

客户说修吧。

维修过程。

第一步,加焊EC。KB9012

试了下,无用,

第二步:找图纸

查电路。键盘和EC的链接电路。看下是不是断线了。你还别说,都是通的,没有断线的,不知道怎么整了。搜论坛,论坛上说的五花八门的,看来要靠自己咯,刷个BIOS、以为可以了,原来想多了。蛋疼的。心中一万个*脏话*、沸腾

瞌睡的,趴在睡了五分钟,修的没有耐心了。

没事做还是好好研究下,测量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测到了第十一脚、阻值只有300多,其他的脚都是580多,当时也没有太在意,由于没有测量过,也不晓得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既然怀疑这里不对劲、就从这里入手、这两个信号不仅去了EC还去了这里

这两个信号,待机的时候是3.3V。正常的。开机了正常应该是0V、

但是我测量这两个信号KSO1开机了还有3V左右的电压。很明显不正常。

找R2225、

找到后拆了。装机器,装好了,测试OK了。蛋疼的,终于秒了,过程写的简单了,这台机器,我修了一天,整整一天,告诉大家这款机器有这么个问题,以后遇到了。可以往这里查 谢谢大家

联想e430 la-8131p 独显.zip

联想E430 LA-8131P_R06_20120106-CR-NVIDIA-B.pdf

网友A:
大佬问下为啥这个信号开机后要0V,不是3V给它上啦的吗,求解答

网友B:
同问,为啥开机正常0V

网友C:
究其根,应该是EC坏了吧

网友:
断开后阻值,正常了么?正常情况下,这几条数据线阻值应该一样~如果是EC坏的话,不可能断开这个电阻就可以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个是什么信号,有什么用。

网友D:
为什么开机后就没有电了呢

网友:
对呀,这个是上拉的,为什么你说会变0?

网友E:
你怎么知道通电后0v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也够恶心的

网友F:
楼主 你是测试过自己的本子 得出的结论吗

网友G:
这个信号是要那里拉低的?

网友H:
表示没看明白,为什么KSO1 KSO2待机3.3 上电是0V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大佬问下为啥这个信号开机后要0V,不是3V给它上啦的吗,求解答

有好的机器  经过测试开机是0V  11脚和13脚是0V

网友J:
没看明白,阻止不正常,无非中间的排阻,电容或则EC有问题,你那是经验还是蒙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为啥开机正常0V

有好的机器  经过测试开机是0V  11脚和13脚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究其根,应该是EC坏了吧

刚刚开始EC换了 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开机后就没有电了呢

有好的机器  经过测试开机是0V  11脚和13脚是0V

网友K:
这些数据线的对地值应该一样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知道通电后0v是正常的?

有好的机器  经过测试开机是0V  11脚和13脚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你是测试过自己的本子 得出的结论吗

有好的机器  经过测试开机是0V  11脚和13脚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信号是要那里拉低的?

r2225的阻值变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表示没看明白,为什么KSO1 KSO2待机3.3 上电是0V

有好的机器  经过测试开机是0V  11脚和13脚是0V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些数据线的对地值应该一样才对

是啊   没错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很少碰到啊,很多都是进水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电阻换个一样的也不行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这些问题不好弄,算是疑难杂症吧

网友:
没有研究过

网友:
拆了电阻就好了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疏忽惹的祸 不然可以秒杀

网友:
看着有点懵了。

网友L:
键盘换过以后,确定主板问题就先打阻值,值不一样的就是问题所在。键盘不能用还是好修的。没有碰到很恶心的程序问题。

网友M:
上次也是这电脑  键盘乱码 修了好多天没修好

网友N:
问题是解决了。但没说明故障导致的缘由。按道理应该是ec内部损坏
应该更换ec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漏电引起的的吧。

网友O:
这个电阻去掉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P:
厉害这么奇葩的毛病被你发现了,心细还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厉害这么奇葩的毛病被你发现了,心细还是比较重要的

不好修啊
  我修了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电阻去掉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大概说了问题  经过测试这个电阻可以去掉使用正常的  我找到了47k的电阻装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问题是解决了。但没说明故障导致的缘由。按道理应该是ec内部损坏
应该更换ec解决问题

刚刚开始换了EC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次也是这电脑  键盘乱码 修了好多天没修好

不好修啊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才找到问题的  还好有一样的机器 不然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L:
键盘换过以后,确定主板问题就先打阻值,值不一样的就是问题所在。键盘不能用还是好修的。没有碰到很恶心的 ...

是啊  ThinkPad的笔记本比较恶心

网友:
电阻坏了?换电阻能用吗

网友:
直接拆掉不用换一个上去吗?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进水的维修收多少钱 田田田,

网友:
对于楼主这个故障,我有点不理解,为什么开机之后就是0V才正常,+3VALW这个电压明显是上拉那两个信号的,这个信应该开机不开机都是有的吧,为什么开机的时候就没有,有点不解

网友:
好经验,,手下了

网友:
没有遇到 过   以后遇到了试试

网友:
意思是EC还是好的 是由小件引起的?

网友:
对地值不同肯定是直接查了 走了弯路

网友:
你直接断开了的话,试试能不能用按键唤醒了

网友:
修了一天还叫秒?拆了就行,不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究其根,应该是EC坏了吧

电阻阻值变小,你换EC没用的,

网友:
KSO1为什么开机要为0V啊

网友:
路过,收藏了,好经验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不能理解啊         为什么开了机就没有3.3

网友:
女孩子修机器,是不是要比男孩子细心呢?

网友:
楼主的EC坏了,待机芯片没有坏么?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二修的吗?

网友:
最后还是修好了就行

网友:
楼主确定不装不会有事?

网友:
挺牛的 细心很重要

网友:
键盘数据线竟然还有上拉电阻一直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好的机器  经过测试开机是0V  11脚和13脚是0V

不知道什么原理?拆掉就好了嘛哈哈哈

网友:
看图纸是上拉  3.3V  为什么0V 就可以了 奇怪

网友:
这两个信号原理  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主你怎么知道kso1开机后是0v的

网友:
估计还是EC坏了,开机后由内部拉低。内部不能拉低的话肯定是EC有问题。

网友:
这些数据线的对地值应该一样才对.

网友:
经验和图纸收下了

网友:
没看明白,你是有好的机器对比着修好的吧?

网友:
怎么好的,断线了?

网友: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修类是的毛病,不需要测量通断。正确的方法就是对地打阻值,那个不正常就找哪个,就是这样简单,从情况看还是楼主经验不够,早应该注意阻值不对的这一组,发现阻值不对后再去测量通断如果正常,找线路上有上面阻容原件,替换没用直接换EC

网友:
幸好有好的机子测试,给我看那应该开机也有3V的,这样又要走弯路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功,细心很重要

网友:
电容或者EC有问题,你那是经验还是蒙的喔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接到过哦。

网友:
楼主最后一张图是几个意思?

网友:
算是表白吗?

网友:
说详细一点吧

网友:
花了不少时间,不容易

网友:
还真是奇怪的,以往键盘不行都是直接换的,主板的问题很小见

网友:
对啊 既然是待机上拉、因为开机也是3V 不应该是0V啊!不过大神的思维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不太明白 但是还要感谢下

网友:
如果没有一样的板,碰到这问题就修不出来了啊,没有参考啊

网友:
拆了R2225后11脚和13脚都好了吗,13脚为什么也有问题?

网友:
拆了阻值正常了?

网友:
电阻没了,不是坏了?

网友:
开机后0V啊

网友:
阻值应该是一样的才对,把电阻给拆了就好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没看明白,阻止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看明白,阻止不正常,无非中间的排阻,电容或则EC有问题,你那是经验还是蒙的喔

蒙好了 就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看明白,阻止不正常,无非中间的排阻,电容或则EC有问题,你那是经验还是蒙的喔

蒙好了,就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