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0C NM-A221 REV:1.0进水二修,5V大短路19V

楼主(2016-11-19):
E550C NM-A221 REV:1.0进水二修,5V大短路19V,一路烧了7个芯片加两个MOS管,现在修好各路电压都有了,SYSPWROK也有了,就是没有PLTRST复位,触发瞬间掉电,有时触发上电到0.19A掉电,有时触发上电到0.21A掉电,有时触发到0.07A掉电。CPU的1.35V供电对地只有2.4欧请问这个阻值对吗?另外这种机子电流到0.4A基本都能显示了,所以说触发上电到0.21A的时候基本上的电压都有了,就是掉电太快PLT_RST这个电压还没有来得急发出就掉电了。

网友A:
看这电流少了,PG正常应该是假象,供电还有问题。

网友B:
进水可能烧断线路了,仔细看看吧!

网友C:
1.35 是什么功供电?   CPU VDDQ?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5 是什么功供电?   CPU VDDQ?

是的,5代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电流少了,PG正常应该是假象,供电还有问题。

所有供电都是正常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可能烧断线路了,仔细看看吧!

二修机,别人修过一次感觉那人把问题搞大了,一般进水机老手一修成功率都在95%以上的。很少会烧这么多,只有菜鸟才会越修越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可能烧断线路了,仔细看看吧!

进水的地方在3V 5V电源芯片上,别的地方基本没有水。不可能还有断线。你要相信哥哥我是一位做事很细心的人,你说现象极少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电流少了,PG正常应该是假象,供电还有问题。

供电真的没有问题了,是瞬间掉电的,在没有短路的情况下不可能掉电这么快,那只有可能是S3 S5有先掉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CPU的1.35V供电对地阻值只2.4欧就不对了。平时没有注意这个1.35V的对地阻值,印象中这个阻值应该有50多欧才对。记不太清了,做这行久了记忆力都不好,重金属铅对大脑的记忆有伤害。

网友:
求助有什么厉害的?

网友B:
楼主没刷过BIOS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刷过BIOS试吗?

刷过一样的,证明和BIOS没有关系。

网友:
真的可能断线了

网友:
无语,你修过这个型号的板子没有啊?不要瞎说哦!

网友D:
看了你一下你说的待机电流不稳定。也会有掉电的现象。你看看是不是有那个隔离保护的管子是通的。我之前就遇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一下你说的待机电流不稳定。也会有掉电的现象。你看看是不是有那个隔离保护的管子是通的。我之前就遇 ...

我没有说过待机电流不对吧?你走心了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