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s开机进不了桌面

楼主(2016-11-19):
小米2S之前电量显示还有60%就关机了,用可调电源上电开机有跳变,也有显示MI图标,但是过了就掉电了,进不了桌面。
有知道什么问题的么

网友:
先尝试刷个系统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   先刷机试试吧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能显示开机画面,应该是系统问题,刷个系统花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先刷一下机试试吧排除系统问题导致的

网友:
你可以进入REC模式看看掉不掉电,如果不掉电刷机试试,还是不行就是硬盘的问题啦。

网友:
无水酒精擦洗电池触点和电池铜片,遇到过一次,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