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到钱了 V星主板小8脚 修复

楼主(2016-11-19):
一块V星主板P41-C33  跑码跑到0B  论坛里找到案例 是USB供电有问题 去测USB供电  还真有一路没5V供电  小8脚 没备货  直接连了1和8脚 测试  跑码 亮机  找客户收钱去了

网友:
小8脚是V星通病

网友A:
小8脚是DC_DC转换还是防静电保护二极管?

网友B:
你得感谢飞天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8脚是DC_DC转换还是防静电保护二极管?

8脚的是电源转接芯片  6脚的是静电保护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得感谢飞天大侠

是要感谢飞线大侠   零件都不用备   一线搞定

网友C:
也就是说  小8脚坏了 把5V供电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  小8脚坏了 把5V供电拉低了?

8脚坏了  没转换出USB5V

网友D:
但是这样直连会不会有后续的影响?

网友:
G41-E33也有这个毛病不过代码挡E9 也是在USB电容边上的那个8脚  再者 现在V星出的6系列以上的板子 那个VCC1_8REF的电压老是不出,H61部分是用UP0111A还有一部分是用UP7707的五脚芯片出的,在V星H55的板子上面不采用这个芯片了 它的电压是通过运放358来控制的  不过还有用一个双小贴片mos管控制 我找了好几张V星图纸 加上自己的维修经验总结出来的 就这两天我也修的比较多的V星  技嘉这两天就更多了 几乎清一色的技嘉 修到我作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这样直连会不会有后续的影响?

基本不会有影响这个芯片只是限流保护转换输出作用

网友:
V星H61掉电的那部分容易坏

网友:
虽说可以,但是没得保护到时候一烧就光光了

网友:
老通病 了    这种我几乎都报换桥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学些了  谢谢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