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05一体机开机花屏,,,求助,求助!!

楼主(2016-11-19):
联想B305一体机开机花屏,如图所示:

更换过显卡,更换过显存,显卡工作条件都正常。有遇到过的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显存坏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不过你外接花不花呀,我的别人说是显存颗粒坏了,不过,最后也没有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不过你外接花不花呀,我的别人说是显存颗粒坏了,不过,最后也没有换,

换了显存后也是这样,四颗都换了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现存坏了,排除显卡和现存 考虑显卡和现存断线引起的

网友:
考虑显卡和现存断线引起的

网友:
显卡坏了,后换的非良品.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是现存旁边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是进BIOS一直显示WAIT...查了下最后是南桥的问题,你的这种现象还没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liutianyu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bailang381 -2

网友B:
这个电脑已经修复了,故障是焊盘掉点,补点修复后解决

网友:
你脱锡的时候 你没看焊点被你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脑已经修复了,故障是焊盘掉点,补点修复后解决

是显卡还是显存那边的?

网友:
换过显存就要考虑断线了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或者显存没有做好 看下有没有断下或者掉点

网友:
AMD的? 这个机子很变态的,北桥 显卡  南桥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是显卡焊点  还是显存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没多少钱  折腾不好到最后还亏本

网友:
像是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