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机长时间没用,想用时却不通电了。怎么修呢?!

楼主(2016-11-19):
DVD机很长时间没用了,前几天要用,结果不通电了。
拆开一看,电源板和信号板是一起的。
让电工朋友(虽然是电工但是不懂电子电路板维修)拿万用表量了下输出,说有的没输出,有的输出只有2-3V,而且有一个FR107二极管通电后,严重发热,很烫(图五,下面第一个)。
由于本人完全不懂电子电路,就把变压器和这个FR107二极管(图五下面第一个,边上还有几个没动)以及边上的一个接近紫色的电容重新焊了一下,没效果。还是老样子。
请教各位达人,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应该更换什么元器件?
拿店里去说得换板子要好几十,买新的又得上百块,我就是想省点钱。恳请大神帮忙,指导我修好它。

网友:
电容没鼓包吗?

网友A:
看楼主描述,是电源的负载有短路的。

网友:
楼上回复正确。。。。

网友:
那个二极管会严重发烫 你测一下有没有击穿 或者短路的呀 估计是击穿了这个整流管应该是不行了 你别告诉我你没有万用表

网友B:
你完全不懂电路那你还是拿到家电维修部去叫人看看吧

网友:
完全不懂,就别自己弄了,到时候烧机是小,人出问题才是大事

网友:
外行人还是比建议你去弄啦

网友C:
估计是电容的问题,或其他地方有短路

网友D:
如果连电容和二极管等元件都不会测量好坏,建议拿给家电维修的人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完全不懂电路那你还是拿到家电维修部去叫人看看吧

是的 还是拿修电器那修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容的问题,或其他地方有短路

没看见电容 鼓包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连电容和二极管等元件都不会测量好坏,建议拿给家电维修的人搞

估计 是响自己摆弄 摆弄的

网友:
看看是否二极管本身短路了或者负载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描述,是电源的负载有短路的。

电容没鼓包。后面线全拔了电压还是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