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l42m61f液晶电视开机后黑屏求助

楼主(2016-11-19):
开机刚出LOGO就黑屏,偶尔也有正常的时候试过一天没问题。本人没有多少维修经验,黑屏之后用遥控器可以开关机,BL——ON开机黑屏以后仍然为高电平3.1V   。感觉应该是高压部分的毛病,无意测量高压至屏内灯管的两棵线,阻值为O这样正常么。自己认为无穷大才对。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或者留个QQ我加你

网友:
有时也正常啊!不可能背光短路,刷个程序吧.

网友A:
老师付,贴子都发了,你怎么不把灯管拆下来再那个根线,液晶板你不是已经拆开了么

网友B:
楼主的故障是显示屏内的6KV的高压电容坏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就两根线吗,是什么灯管,LED吗

网友:
LED的灯吗?如果是,估计你现在的故障会是再也不亮了,果断换灯条

网友:
没有修到过呀朋友

网友:
灯管怪 可以用万能表 才 灯的输出入 有没有电压 ,或者高压版挂了

网友:
想办法先厕灯管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故障是显示屏内的6KV的高压电容坏了.........

拆屏了。每一根等管串接的电容都没有短路,不是LED是老式液晶电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师付,贴子都发了,你怎么不把灯管拆下来再那个根线,液晶板你不是已经拆开了么

灯管短路么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屏了。每一根等管串接的电容都没有短路,不是LED是老式液晶电视

LED的没有6KV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短路么你的意思

那一排灯管上还有什么元件,除了电容就是灯管咯,

网友:
有开启信号不亮,,看看升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