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6-11-19):
DELL 1440
故障:不开机
板号:09207-1
维修思路与方案:
1、  打阻值没有发现短路现象。
2、  裸板测量待机电流0.02时不能触发,待机电流为0.015时可以触发,但是一会儿掉电,没有规律。
3、  能触发时3/5V是正常的,不能触发时3/5V没有出来。
4、  测量公共点不能触发时只有18.5V,可以触发的时候是19.2V,可调电源为19.2V,看来这个是问题的切入点了,住上一级检测。
5、  打开图纸检查保护隔离电路:
测量PU3206的D极19.2V,S极18.5V,G极18.5V,从电路图看出PU3206是P沟道的MOS管,G极为高电平,说明没有导通,S极出来的电压只是MOS管的内部体二极管输出来的小电流的电压,只有将G极拉低才能让PU3206完全导通,从电路图中看到只有PQ3202控制着PU3206,而PQ3202受控于ACAV IN,测量ACAV IN有3.2V,先不管管子是否好坏,用摄子先短接PQ3202的SD两极强制拉低PU3206的G极电压,可以触发正常亮机,说明问题点就在PQ3202,暂时找不到一样的管子,想先加焊一下试一下,不行就将PQ3204跟PQ3202对换一下,没想到加焊一下就好了,试了几次没有问题就装机考机,结果考机了一天都没有问题。
故障点
亮机图:
最后想问前辈们2个问题:PQ3204在这里有什么用途?ACAV IN实测只有3.2V也能导通PQ3202,资料上写的是“N沟道MOS管完全导通的条件:VG>VS4.5V以上”,这是什么个情况?
    以上是昨天的维修记录,今天还遇到一台DELL N5110卡滚动条(WIN7可能不这么叫),居然电池拿出来就不卡了,电池还可以充放电,不知道是电池坏了还是电池检测电路出问题,后来没有修。

网友:
有些的mos管只要比d级高就可以导通

网友:
PQ3202这个小芝麻管完全导通只要2.5以上就好了

网友:
对于大的N管是要G级大于S级4.5V以上,大的P管S级大于G级4.5v就可以完全导通

网友:
N沟道的管子。一般高电平都可以额导通的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呀

网友:
解释不了为什么有3.2v还不导通

网友:
可能完全导通需要4。5V吧

网友:
会不会返哦,是不是换了更保险

网友:
多点几天试试吧!

网友A:
个人感觉大于4.5V那个在笔记本上面只适合公共点这块儿,(VIN一般19V左右  公共点MOS的G一般25左右),其他位置  P和N勾到不管三极管还是MOS管只要做开关管用,都是只认高低电平,笔记本大部分电路里面高电平是3.3V低电平是0V,N勾到的给一个高电平就是开关闭合了,P勾到给个低电平就是导通了,这里的PR3204也一样,ACIN高电平时候  会使 PR3214 和 PR3215形成串联分压,分压后相当于低电平了,MOS完全导通 输送大电流持续给后级供电…… 妈呀  我太能编了  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理论扎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大于4.5V那个在笔记本上面只适合公共点这块儿,(VIN一般19V左右  公共点MOS的G一般25左右),其他 ...

我觉得很对啊。。。。。

网友:
件都没换会不会不久又要返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很对啊。。。。。

谢谢支持 认可

网友:
这种事也有,又长见识了!

网友:
管子大小的问题把,大管子才要4.5v压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