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2014813 红米2装电池发烫不开机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6-11-19):
客户说这机子装电池就发烫,耗电特别快,不开机。拿去别家修过,说修不了!叫客户换主板,唉这都修不了还能修什么。。。接上可调电源,电流直接1A多,然后使用摸摸大法摸到螺丝孔边上特别烫。

懒得用烟熏大法,就拆掉6脚小芯片,无果,再拆掉边上的大电容。OK,,6脚小芯片装回去。

这电容阻值只有42,真凶就是它,维修台下随手抓一片笔记本板子,拆啦个大小差不多的电容装上,OK。。秒杀。、、简单粗暴。!!

网友A:
手机和笔记本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和笔记本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电容都是一样的。哪里方便找到去哪里找。

网友B:
烧机大法    直接摸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大法    直接摸出来了

手机主板比较密集,只能摸到大概位置。

网友C:
  这个机器应该收不起什么价格吧

网友D:
短路还是相对比较好修

网友E:
狠狠赚了一把面子  顺便无情的敲打着上家的脸

网友F:
手机短路也可以烧鸡哈哈

网友G:
能收到好价就很好啦

网友:
666666 没全对地

网友H:
这样修一下有没有80利润啊?

网友I:
这种电容短路相对好点,若是烧了一大片就麻烦了,

网友J:
不开机——电流大——电路短路,总结一下!

网友:
直接秒杀。

网友K:
烧鸡打法,好水平

网友L: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的烧鸡大法不错。

网友M:
厉害都从笔记本电脑主板上找电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应该收不起什么价格吧

收不上什么价格,快速修好,利润也是很客观的。

网友:
毕业回来20多天,实践修机还少。以后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路还是相对比较好修

这个漏电大,还算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狠狠赚了一把面子  顺便无情的敲打着上家的脸

你说得很在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机短路也可以烧鸡哈哈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收到好价就很好啦

收几十块钱而已,这是老机子,也不错,花啦10多分钟修好。

网友:
差不多啦。。这种的和直接短路一样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修一下有没有80利润啊?

就是刚好收80。。你猜得真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电容短路相对好点,若是烧了一大片就麻烦了,

烧鸡只会烧发烫的原件。其他是不会受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开机——电流大——电路短路,总结一下!

不开机。大电流,没直接短路。电容阻值还有42。。。不是直接000

网友:
引用 网友N:
着也行  不错不错

以后你也可以试试的。当然可行。实地学的烧鸡大法。

网友:
这种比较好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机短路也可以烧鸡哈哈

对地不直接000的,烧不断开的。用摸摸大法,或者用烟熏大法。

网友:
相互交流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烧鸡打法,好水平

这种故障用烧鸡简单,最快速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L: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的烧鸡大法不错。

路过就不用说出来啦,论坛是禁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厉害都从笔记本电脑主板上找电容啦

方便啊,笔记本主板上电容多。

网友O:
这个电容推测应该是连接电池供电输出引脚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这个电容推测应该是连接电池供电输出引脚的

和电池不是直同的,和主供电相连。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和电池不是直同的,和主供电相连。

你说的主供电指的是电池工作输出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说的主供电指的是电池工作输出电压吗

不是这样的。相当于苹果的PP_VCC_MAIN。。。安卓机叫 VPH_PWR

网友:
真是捡了大漏

网友Q:
说明上一家水平太差了,这都修不了

网友R:
那个电容是特殊的,你这样随便找个换上去不行,耐压不能低于50V,否则会用不了多久

网友:
我会先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那个电容是特殊的,你这样随便找个换上去不行,耐压不能低于50V,否则会用不了多久

米色电容耐压值都是很高的,这个放心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S:
好。。。。。。。。。。。。。。。。

这样的评论论坛视为灌水的,以后请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S:
好。。。。。。。。。。。。。。

这样的评论论坛视为灌水的,以后请注意一下。

网友:
我这边都这样,没技术的一大把,都是只会换换外配。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说明上一家水平太差了,这都修不了

只会换换外配的店大把的。

网友:
这也叫费力啊

网友:
我的是看情况而决定。

网友:
这个不错   我也很想摸 摸

网友:
听好的  先学习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滤波电容。一般

网友:
笔记本也好,手机也好,看来都喜欢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