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D 待机0.01 开机0.04 5v待机消失

楼主(2016-11-20):
有谁修过K55VD 待机0.01 开机0.04 ,触发瞬间3V5v出来一下就没了保护了,在触发的瞬间除了显卡供电+CPU供电和CPU集显供电没出来,其他的供电瞬间有量到些电压,有没有谁修过这个故障的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6-11-21 20:08):
板号K55VD REV3.0
cpu

网友:
找华硕的保护电路看看,你示波器头点到EC的复位脚看看触发时EC的复位电压是不是也会掉?

网友:
次级有短路 保护了应该是 你量一下转换的3.3和5V的正常不正常 就是次级电压 版号多少你要说清楚

网友:
刷BIOS 测测CPU供电 显卡供电条件 你要用示波器测量瞬间出的电压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