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开机左上角出来一个横着的光标不动通病

楼主(2016-11-20):
如题,接到一台联想G505,开机左上角出来一个横着的光标不动,刚开始以为是BIOS的问题,结果一看没啥下载分了,还是逛逛论坛先,看到前6页,有两个和我一样的问题,但是都没解决,心里有点失望了,想着反正也没啥事,继续看看,结果还真看到了,有个哥们也是一样的现象,是量到有几根USB的数据线短路,这个机器是AMD集成CPU的,只有一个CPU和显卡,所以他换CPU好了,我一量自己主板的USB数据线,还真有短路的,果断定了个CPU回来换上,联想出来了,此机修复。我看这个问题有这么多,应该算通病了,所以发个贴,供各位兄弟参考,也许能少走弯路呢

网友:
AMD的U问题是很多

网友A:
是不是集成CPU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集成CPU的那种

是的,正方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集成CPU的那种

是的,南北桥和CPU都是它

网友(2020-04-27):
u价格不高是吧 amd 就这个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