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80T 怎么关机?

楼主(2016-11-20):
用了这么久的CF-280T了,我关机一向是拉闸的,也不知道正确不,请问下大家,是不是这样关机的。

网友:
如果没有别的总开关,就只有拉闸。我的也是。

网友:
我的360也是 之前用过别的也是如此

网友:
机器的侧面不是有个断电开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