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9104P 触发不完成 二修 简修

楼主(2016-11-20):
机器拆机检测后发现被维修过 不过动的地方不多  BIOS  还有一些和触发不搭边的很后期后期的小供电  看样子上家 咳咳
直接修了
首先机器故障是触发 待机电流上升到0.03  感觉是触发南桥没参与
下好图纸  直接打开EC   UE1  测PBTN_OUT# 有跳变  EC_RSMRST# 电压正常3.3

测SUSP#  GG  并没有

目测主板南桥没有进水痕迹  直接测南桥供电条件
查到这里的时候 没有电压 属于基本条件

测 第四脚控制 3.3V  5678 3.3V 123 没电压

测QZ4 控制极电压 待机的时候 为5V  触发后为0V 是正常的

然后我就直接对接电压了 咳咳

JP2  焊点

装机 检测  完工 拜拜  加分 谢谢 分少  很穷 想要 兑换  充气 娃娃
听饼哥说有珍藏的韩红款充气娃娃的 不知道真假

网友:
怎不换QZ3管?

网友:
为嘛要换   你可以和我说说看嘛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跟我一样的啊

网友B:
QZ3管坏了呀!你短接JP2造成转换供电不受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QZ3管坏了呀!你短接JP2造成转换供电不受控.

我和你说  QZ3没坏 至于为什么你自己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跟我一样的啊

哈  英雄所见略同   (我摸着扁扁的口袋说)

网友:
呵呵,谢谢分享 学习了

新人求罩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C:
修好了能赚钱就是本事

网友B:
测 第四脚控制 3.3V 5678 3.3V 123 没电压,然后你就对接电压了,JP2!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 第四脚控制 3.3V 5678 3.3V 123 没电压,然后你就对接电压了,JP2!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是的   因为没有必要浪费太多的时间   这个电压时序提前也是并无不可的  不受控又怎样 有的电压不好提前 有的则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能赚钱就是本事

是的

网友:
版主求助,神舟K480 I5隔离保护问题和BQ25A 版主来看看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9546-1-1.html

网友D:
上家没搞破坏 业界良心啊

网友E:
待机电流会不会稍高,不查原因?

网友:
运气不错,楼主也蛮厉害的

网友:
分析很透彻和具体

网友F:
没有桥供电,是不是那个八脚场管坏掉了,换一个更安全可靠。充气娃娃这玩笑开的 教坏小盆友了

网友:
二修机子不好搞啊,楼主技术不错啊!

网友:
                    楼主时序分析不错

网友:
最后一句才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家没搞破坏 业界良心啊

是的 业界良心 一股清流 我都一看二修就不想修的 感觉配件被换过了 然而并没有 连BIOS都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电流会不会稍高,不查原因?

待机不高           修的话 无非就几个元件 挨个换了也就好了  不想换~

网友G:
会不会电压不稳造成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桥供电,是不是那个八脚场管坏掉了,换一个更安全可靠。充气娃娃这玩笑开的 教坏小盆友了

嗯  无非就是这些了 前段正长 后端正常 中间再不济换一遍就行 可是   我懒·~

网友:
简洁明了,呵呵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H:
我想问下 rz8那个电阻是安了的吗   如果没安这电路要怎么来让QZ3的4脚产生高于5678脚的电压  版主我只是有点奇怪哈

网友:
没有看明白,楼主个人维修思路很清晰,但是我们这些看客没有看明白,希望楼主以后写仔细一点,让我们也看得明白

网友I:
这样直连的话会造成待机偏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电压不稳造成返修?

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下 rz8那个电阻是安了的吗   如果没安这电路要怎么来让QZ3的4脚产生高于5678脚的电压  版主我只是有 ...

QZ3 坏了          前面二年级说了  我看错了以为他说的是QZ4 还屌了一顿~ 尴尬  我懒得换所以就直拉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样直连的话会造成待机偏大的

是的   偏大一点点点 很少很少 几乎不计   我只是走了99步 不是完美主义  你们走完 全程就好 更换QZ3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的   偏大一点点点 很少很少 几乎不计   我只是走了99步 不是完美主义  你们走完 全程就好 更换QZ3

有时候修机器能修好就行,快速解决是做好的,毕竟我们还给人家保修,所以说能修出来是做好的,个人意见,勿怪,。。

网友K:
上家也许是疏忽了    不过没有搞破坏算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时候修机器能修好就行,快速解决是做好的,毕竟我们还给人家保修,所以说能修出来是做好的,个人意见, ...

不怪   但是你要想一下我身边机器挺多的  台台修的这么全程 客户要等多久 毕竟客户送来修 都是想早点修好拿走的  在不影响维修质量的前提下 能快就快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上家也许是疏忽了    不过没有搞破坏算好的了

我修机器修不好的 我也不会搞破坏 虽然这样油水流失了很多 不过 心里舒服没那么压抑 这种事情做久了 要么麻木习惯了 要么就压抑  再说你修不好下家能修好也是别人的技术 人家该吃这口饭  做手脚 修不好的 是对自己的技术的不自信

网友:
直连QZ3,不要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