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马不亮 就是瞎蒙 瞎撞

楼主(2016-11-20):
   今天接到一台e40 intel 集成主板 南桥下bios第一脚读一下波   内存麻片有两次 波形 从内存排阻的波形看 只有很少的一段波形怀疑(瞎蒙 瞎撞)内存都没有过完  就停下了   刷bios  (也是瞎蒙 瞎撞)    我问什么要刷 有没有依据没有  我感觉修电脑 就是nnd瞎蒙 瞎撞   又看到有人说南桥坏的多 这是随风倒  有没有依据(能不能落实下来,落实到信号,哪个信号问题呢?)我自己总结了 就是瞎蒙  瞎撞   还有我一直在寻找bios 自检的详细流程  就是说  先自检谁 再自检谁   有没有同一的 自检流程 或者说 按照什么样方法 来搞定 跑马不亮的主板   心情很烦躁   谁能帮我解决下 我的烦恼    从今以后 我不在瞎蒙 瞎撞了

网友:
我加焊了下南桥好了  我还是不高兴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又在瞎蒙 瞎撞了    累啊  我怀疑这 我怀疑那  你说累不累

网友A:
楼主也是奇葩说的话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奇葩说的话听不懂

没经验的 像楼主这样的叫瞎蒙!  人家有理论 有经验的 看看故障 测测阻值  就知道大概啥问题了!那个叫经验维修 和楼主的瞎蒙不一样!

网友:
信号差不多不知道修哪了,都是三板斧

网友:
跑码跑到内存,你测下内存的条件不就知道,不什么不测呢?

网友:
跑码不亮 应该是挡代码

网友B:
真正经验是怎么来的    是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琢磨的或者在别人那里学来的(能够搞懂来龙去脉的)  我讨厌的经验是换个桥  换个显卡  你可能有些依据  有没有确切的依据呢?    说句不好听  有些小小白 不懂维修  只会修通病  那他那个也能叫经验  他没有搞懂电路或者信号的来龙去脉啊 甚至就连元器件都不认识的 那算什么经验  谈何经验  能够搞懂 弄懂 理清 的那才是真正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正经验是怎么来的    是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琢磨的或者在别人那里学来的(能够搞懂来龙去脉的)  我讨厌的 ...

也许吧 我也不能对自己要求太高  这是我向往的 要想知道长千上万个信号  想去工厂磨炼说真的  可是我没资格

网友C:
建议楼主系统性的学习培训下,迅维适合你,你这样听别人说那是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系统性的学习培训下,迅维适合你,你这样听别人说那是三板斧。。

跑马之后的信号 也能系统吗  跑马之前的问题 我大多是可以解决的  我马上又要发求助   也是跑马之后的故障

网友D:
毕竟我们不是设计人员。我们是维修人员。如果全部都懂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搞设计电路,信号,说不定你可以去英特尔,干嘛修个破电脑?你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毕竟我们不是设计人员。我们是维修人员。如果全部都懂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搞设计电路,信号,说不定你可 ...

就是懂那么一点点而已   惭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毕竟我们不是设计人员。我们是维修人员。如果全部都懂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搞设计电路,信号,说不定你可 ...

我只是就是懂那么一点点而已   惭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毕竟我们不是设计人员。我们是维修人员。如果全部都懂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搞设计电路,信号,说不定你可 ...

我只是就是懂那么一点点而已,cank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