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S26 没有CPU供电电压

楼主(2016-11-20):
V星G41-M-S26  没有CPU供电电压不跑马.  主板刚接回来上电测试时能跑马有显示,在DOS下测试不到10分钟就黑屏了按键盘也没有反应死机了按复位键也没有反应断电再开机也是不跑马了再量CPU输出电压为OV,那里出问题?

网友:
是V星G41M-S26  MS-7714  VER2.0

网友:
加焊过 CPU电源管理芯片, 加焊过南北桥,我有三块这样的故障主板一样是CPU没有电压不跑马,是那里的通病?

网友:
没有cpu供电   就查芯片的条件   不能上来就加焊芯片 加焊桥啊

网友:
先看总线电有了不,再测CPU供电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