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 note手机不充电不开机后盖摔坏维修

楼主(2016-11-20):
小米 note手机后盖摔碎了,前面一角也有摔裂。机子不充电不开机。接到机子时感到修好的可能性不大,死马当活马医先拆开看看。
取下后盖,插上充电线,机子没有任何反应。万用表量了一下,电路板上的5V只有4V左右,且上下跳动。
为了验证是不是充电接口不行了,且机子其它部分是好的,直接把5V飞线进去,结果充电正常,开机正常。
前面触摸屏内屏都是好的,应该只是外保护膜破裂。
吃了定心丸之后,着手换充电接口。原接口做工非常复杂,拆卸困难,用老虎钳加以破坏(保证5个焊盘完好)。
焊一个新接口上去,AB胶固定,充电开机都正常。
这机子后盖原装玻璃的200元左右,普通塑料的几十元,换一个塑料壳,手机又恢复了原貌。

网友:
修的很细心!

网友:
后来发现充电有问题。动一下就不充了。有时候充电灯快速闪烁,在充与不充之间变换。拆开发现接口地线有虚焊,补焊解决。

网友A:
内屏没摔坏  运气真好   小米的原装东西卖200多  这么贵

网友:
摔成这样内屏都没有碎,运气屌爆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屏没摔坏  运气真好   小米的原装东西卖200多  这么贵

这个还不是最贵的,三星的曲面屏最贵。

网友:
真走运啊,摔成这样,只碎盖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不是最贵的,三星的曲面屏最贵。

三星的曲面屏是贵  给朋友压个外屏 都花了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曲面屏是贵  给朋友压个外屏 都花了500

风险高,这个需要冷冻分离机搞。设备也贵。

网友:
摔得如此 主板竟然没有大的损坏

网友:
现在新的小米nout还不到一千块钱啊

网友:
加分,修 得不错

网友:
赞完以后回过头来,细细的看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运气飞一般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技术也不错!恭喜!

网友:
飞5V的线是比较重要的,楼主说的仔细一些就更好了或者配上图片,我们这些小白对于这个步骤不是很清楚,希望楼主可以解答

网友:
楼主真细心,这个机子修好应该收不少钱吧

网友:
技术好 学习了

网友:
小米 质量都这么好了?

网友:
同感,几天前搞坏一块后壳玻璃

网友:
有时候看着惨,其实很好修的

网友C:
内屏跟着碎了,那就真心价格上来了。小米的配件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屏跟着碎了,那就真心价格上来了。小米的配件也不便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2526-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中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营养不丰富

网友:
收费多少合适啊谢谢

网友:
小米 质量都这么好了

网友:
ab胶固定的结实吗。或者还有更好的胶吗

网友:
胆大心细,维修就应该这样

网友:
老板说的5v飞进去是什么意思?是座子上的飞到6脚上的一根线吗?还是别的,求告知

网友(2017-01-02):
左上角怎么又破了?

网友:
henhao 很好,谢谢卤煮无私的奉献,你是真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