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m7图纸

楼主(2016-11-20):
h61h2-m7图纸

网友A:
H61!新图纸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新图纸出来了!

6系列的图不应当算新图了,,要说新图应当是110 150 170的吧

网友:
10分 怎么整得这么贵啊

网友:
这个板子碰到的好像不多,DS2的比较多,不知是否能借鉴

网友(2019-08-29):
顶就一个字

网友(2023-10-18):
一般都是DS2,DS3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