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6plus碰坏一个贴片搜不到信号了

楼主(2016-11-20):
换SIM卡座的时候弄坏一个黑色贴片,看着不像是电阻求各位师傅帮我看看是什么。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861915218&uk=623970246

网友:
直接把图片传上来不就好了

网友:
这个,第一次发帖不会,现在学会了

网友A:
把那个元件踩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元件踩掉试试

就是碰坏我拿掉的,现在没信

网友B:
图片可以直接上传上来的。如果颜色是深黑色的,基本是电阻。但是也有黑色的小电感颜色比较浅一点,浅黑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片可以直接上传上来的。如果颜色是深黑色的,基本是电阻。但是也有黑色的小电感颜色比较浅一点,浅黑色。

不像是电阻,比电阻颜色更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像是电阻,比电阻颜色更黑

猜不实际,找板子测,或者找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