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45cmv (小白只有万用表)

楼主(2016-11-20):
老爷机一台
品牌:清华同方故障:进系统一会儿鼠标键盘不能用

一开始认为系统问题,重作后故障依旧
开箱打值

12V正常

5V正常,

3。3V正常

5VSB:只有54 不正常   问题找到了

键盘鼠标没有异常

前置USB未接

怀疑上图中的待机元件老化(以为作系统会好,哈也没拿只有U盘,表还是他的
换不了,咋办
可以降低5VSB负荷
于是前l置USB去掉,后置USB全跳成5V(先让他对付着用,下回再来求咱。

正常开机

亮机图

哈哈,成功;P

经验总结:稀里糊涂(看来还是要系统的学习

新手第一次修,还是对付的
老鸟见笑勿喷

网友A:
老徐讲的,不关是吹一下还是擦一下只要能用了,维修的目的就达到了,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徐讲的,不关是吹一下还是擦一下只要能用了,维修的目的就达到了,加油!

谢谢,虽然是对付好的,但是心里也是蛮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