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S200E 开机不显示 版号 X202E RVE 2 bios

楼主(2016-11-20):
接到一台 ASUS S200E  客户自己拆开换键盘的机器,换上键盘后不开机了,拿来加电电流0.60左右跳,CPU烫,看主板没什么烧的地方,果断刷BIOS,OK !  附上BIOS !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华硕S200E版号X202E IO BOARD REV 2.zip

网友(2017-08-19):
我的也是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下来刷一下,看是否能行。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 也是电流0.6 跳不显 刷上就好 赞一个

网友(2019-08-12):
刷过了.......................................秒亮

网友(2021-12-16):
这个要怎么刷呢,需要把BIOS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