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 15-EU5-011090不触发,已修好

楼主(2016-11-20):
此板不触发,老实测各路待机电压吧!3VSB 5VSB正常,1.8VSB 0V,测对地阻值大短,维修电源调到1V慢慢升烧机,烧到一半电流掉下来了,再触发亮机了。

网友:
楼主够暴力啊

网友:
烧机不超过1.8V问题不大。

网友A:
直接给烧好了?这么暴力?

网友:
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
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
估计是哪个小电容吧,好了就没查了

网友B:
这里故障主板推测是amd英伟达系列芯片组平台的1.8vsb应该是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故障主板推测是amd英伟达系列芯片组平台的1.8vsb应该是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工作

AMD单CPU的小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烧好了?这么暴力?

推测是1.8伏相连支路上的电容短路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烧好了?这么暴力?

烧机只是判断短路故障元器件位置

网友:
原因就是小电容短路引起

网友C:
楼主是烧开了断路的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测是1.8伏相连支路上的电容短路引起

然后直接把它给烧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烧开了断路的小电容。

运气好而已,以前这种情况从没遇到过!

网友(2017-06-05):
这个是个通病,1.8Vsb没出又是桥上一个小电容

网友:
cft3i这个板子我只修个扣电容的

网友:
是CPU上的小电容短路引起的,CPU上的小电容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