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215PWA 维修经验和程序

楼主(2016-11-20):
     上午接修一台联想显示器,指示灯不亮,拆开检查电源板正常的,继续检查驱动板,发现3.3伏的转换管坏,更换后修复,程序是修完后备份

网友:
有图有真相,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显示器供电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在老付手里都是秒的

网友:
先量供电  维修 第一步

网友:
正好需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