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00用电池闪屏

楼主(2016-11-20):
   接到  一台联想  T500笔记本    拿来测试 没有  问题  给客户说没问题  客户拿走

过两天 又拿来说闪屏    于是 用  电源 测试发现 用 适配器  不会有任何问题    只有用电池  的时候  会闪屏

系统重新做过     也是一样  电池换过  也是一样
  电池接口的5个管子也换了  还是一样   不过用电池的时候 如果外接显示器  就不会闪屏 了   不管是显示器 还是笔记本屏 都不会闪了

这款是  集显的  没有独立显卡

闪屏的效果

型号

这里的管子换了  圈的

又到了来说是这个的问题    换后 还是一样

哪位遇到过  给点建议谢谢

                     换了块屏不行又换了个屏  好像是好了    正在测试中

网友A:
屏   换一个     我·遇到一个联想的游戏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   换一个     我·遇到一个联想的游戏本

已经换了一个  了  还是闪   那我再去换个 试试

网友:
屏供电3.3V检查了吗

网友:
测下屏线接口

网友:
调亮度有变化吗??????????

网友B:
用电池就出问题  不用没事

网友:
看起来是屏供电不稳造成的

网友:
是屏问题吧  。。不像是供电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主板的放电电路问题,又或者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干扰偏大吧

网友D:
我遇到过电池有问题就会出现闪屏,电池电压不稳定

网友E:
这毛病不好修呀 !!就喜欢修大短

网友:
换个屏幕装机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毛病不好修呀 !!就喜欢修大短

是呀  是呀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主板的放电电路问题,又或者是电池的问题.

换了块屏不行又换了个屏  好像是好了    正在测试中

网友:
换了块屏不行又换了个屏  好像是好了    正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毛病不好修呀 !!就喜欢修大短

换了块屏不行又换了个屏  好像是好了    正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电池有问题就会出现闪屏,电池电压不稳定

换了块屏不行又换了个屏  好像是好了    正在测试中

网友:
换了块屏不行又换了个屏  好像是好了    正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主板的放电电路问题,又或者是电池的问题.

换了块屏不行又换了个屏  好像是好了    正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就出问题  不用没事

用电池的时候,屏供电稳不稳定

网友:
    到底好了没有 啊

网友:
楼主技术搞呀

网友:
带徒弟么?????

网友:
找了个LCD的  15.6的屏 和原屏的玻璃对换下  现在正在测试中    还没有出问题 好像是好了    今天再不出问题 就叫客户拿走了

网友:
有点奇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