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有技嘉GA-880GM-USB3L主板,帮忙看下这个Q2原件型号。

楼主(2016-11-20):
那位大神有技嘉GA-880GM-USB3L主板,把原件吹下来不小心弄掉地上找不着了(忘看型号了),帮忙看下这个Q2原件型号。先谢啦。

网友A:
我没这个板子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B:
两条腿都接到12V上了,这是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这个板子  帮你顶一下吧

谢谢啦 :-),

网友:
可以先不装这个元件试机

网友C:
刚好有这块板,自己看看吧,

网友D:
丝网印刷的 不好确定型号 图纸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有这块板,自己看看吧,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丝网印刷的 不好确定型号 图纸最好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图纸啊

网友:
不那么好找哦

网友:
AP431N/SOT23/150mA
这些电路图尤其是前面几个序号的 在很多图纸都是一样的
431 基准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条腿都接到12V上了,这是个二极管

旁边一看就是八脚芯片 lm 358,而技嘉的这些板子Q2都是431,给358提供2_5LEVEL基准的

网友:
丝印是S1A...........

网友:
都说高手  看看位置就知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