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80 I5隔离保护问题和BQ25A

楼主(2016-11-20):
昨天修到神舟K480 I5,拆开发现电源接口直接飞了一条线,由于线已经断了 我估计是直接飞到第二个隔离管D级,这个MOS管的D级就是公共点(华硕代工的这两个管子都是NMOS管)。充电芯片是BQ25A测试20脚VCC 19V,6脚ACDET 2.58V 16脚REGN 5.99V 而5脚ACOK只有1.5V。 5脚是由16脚分压而来的,电阻阻值正常并且两个电阻已经更换了还是一样,测阻值490应该正常。这样的情况4脚ACDRV自然没电压了,MOS管没驱动电压按理说公共点应该没电压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即使我把两个隔离MOS管拆除还是有0.95v,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查哪里?

网友:
等下我发图片啊

网友:
大师们出来看看啊, 这个1.1V电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求回复

网友A:
没图纸的吧?公共点正常吗?此机短路有通病

网友B:
早起无事,看了你的图纸和描述,根本不一样 好不好,“5脚是由16脚分压而来的”  图纸上 第六脚是分压来的    这

网友C:
20 16  6 这三脚测完可以换芯片了

网友D:
换芯片不行,换第二个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的吧?公共点正常吗?此机短路有通病

是的,后来让同事修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起无事,看了你的图纸和描述,根本不一样 好不好,“5脚是由16脚分压而来的”  图纸上 第六脚是分压来的  ...

这个板子设计是16脚分压给5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0 16  6 这三脚测完可以换芯片了

嗯,已经找了一个BQ725换了,公共点只出来了4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芯片不行,换第二个MOS管

哎,可惜死了,之前已经把第一个MOS管换了,但还没出来电压,后来同事把两个MOS都换了就OK了 马丹测了阻值都正常的 握了颗大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已经找了一个BQ725换了,公共点只出来了4V..

隔离管 是P 还是N

网友:
但是N狗道的

网友:
都是N沟道的

网友C:
现在有什么进展不 隔离保护还是不难的  仔细梳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可惜死了,之前已经把第一个MOS管换了,但还没出来电压,后来同事把两个MOS都换了就OK了 马丹测了阻 ...

软击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什么进展不 隔离保护还是不难的  仔细梳理一下

已经好了, 我测MOS管正常,之前其实已经换过了但没变化,脑子抽筋又把原来的MOS管上上去了,听说保护隔离的管子比其他MOS管流过的电流要大很多,是吗?

网友:
哎,我就不明白了 之前换过第一个MOS管,可还是没变化  有没有可能是第二个也坏了或者我上的MOS管也是坏的啊(上之前有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已经好了, 我测MOS管正常,之前其实已经换过了但没变化,脑子抽筋又把原来的MOS管上上去了,听说保护隔 ...

嗯     一般测完三个条件后 换芯片 芯片换了不行 换第二个隔离管 和你说梳理一下就是指的这些  不过鉴于你说的 我感觉你还是要多测测 看看  防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一般测完三个条件后 换芯片 芯片换了不行 换第二个隔离管 和你说梳理一下就是指的这些  不过鉴于 ...

好的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