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81MG金刚版无CPU供电 秒杀一例 附BIOS

楼主(2016-11-20):
型号:映泰H81MG金刚版 Ver:6.1

1.网吧发来的2块板无CPU供电,大致测的无短路,直达供电EN [型号:95812]

2.测得EN 0.02v很明显不对,直达外面控制的小三角,测得供电4.7v应该正常范围中速度换了 12W小三角,换之后通电触发还是原样明显不对追查输出线路测得10K电阻无限大。

3.料板堆随便找颗10K电阻换上正常跑马两机,此时CPU供电1.7v,另外一块板问题一致直接秒杀。

BIOS+图纸
BIOSTAR H81MG金刚版

网友A:
貌似要变通病的节奏吗

网友:
华硕坏822,映泰坏10K?

网友B:
第一个文件是BIOS,还是图纸

网友:
是个上拉的电阻吧?

网友C:
EN脚是哪个,图片上没看到有这个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文件是BIOS,还是图纸

第一个BIOS 第二个CPU供电芯片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脚是哪个,图片上没看到有这个引脚

2脚 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要变通病的节奏吗

同一个环境问题几乎一样通病不好说。

网友D:
10K是上拉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K是上拉电阻吧。

没图纸不好说,只能随便走走

网友:
上拉电阻坏啊~~这个地方修上拉真的少 一般拆三极管了

网友:
H81主板现在资料少哦

网友E:
直接去掉三级管也可以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运气好,没有EN的都是捡钱的,这种情况不多

网友:
很细心。技术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去掉三级管也可以
有些不支持。

网友:
现在的板子通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