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32WD 联想显示器 通电指示灯不亮,板子短路

楼主(2016-11-20):
L2232WD 联想显示器
通电指示灯不亮,板子短路
报价后拆机
测量发现了罪魁祸首是个二极管
果断换掉
故障排除
下次大家可以直接测量该器件。
特此分享给大家

网友A:
你不换旁边的电容,怕用不了几天它又回娘家...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电容也一起换了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换旁边的电容,怕用不了几天它又回娘家...

你的意思是电容导致它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电容导致它损坏的?

用这个板的都是这里坏呀,大部分你不换电容它很快又回来...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就一个肖特基击穿了呗!还信思多大的问题呢———"板子短路."

网友:
这样问题修N多了呀

网友:
这个整流二极管特别爱坏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二极管击穿导致板子短路

网友(2017-08-06):
不知道好不好用呢、?看不到图片,有权限限制

网友:
这个整流二极管特别爱坏这个整流二极管特别爱坏

网友:
大哥,你屏幕爆了。。。都变绿了。。。

网友:
二极管坏造成短路保护了,这个经常修到过

网友C(2020-04-19):
我的用万用表测了两个二极管显示305左右,正常吗,没有烧焦,烧黑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