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58 玩1小时左右 就司机蓝屏

楼主(2016-11-20):
内存 硬盘 都换过 依旧 BIOS 刷了一个 之后开机要等 10秒才亮机 求大神指点

网友:
BIOS 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昨天修到一台ASUS 光驱故障导致开机很慢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用原厂BIOS试试了

网友:
有 这机器 的图没有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BIOS 试试!

网友:
外设都去掉,单板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桥呗

网友:
换根内存条看看,cpu也换下

网友:
先测一下 ,显卡看一下

网友:
感觉像显卡有问题啊,温度高了,就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