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60D-I7 u9 BIOS

楼主(2016-11-20):
战神K660D,板号DAOTWKMB8C0 REV:C,这个机器有D1和D2两种版本,D1对应860显卡,D2对应960显卡,现在把BIOS分享出来,验证没问题的

网友:
回复的不多我下载试试吧

网友(2017-02-03):
你这个是D1 还是D2的呢

网友:
我这个风扇狂转不亮  单刷4M 不知行不行

网友:
学习学习 好东西

ridge0728 -2

网友(2017-03-31):
不出集显电压,刷个试试

网友:
我的不触发,下一个下来试一试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备用!

网友:
好东西大家都拿出来分享

网友:
我的是K660E I7 D7,板号DAOTWKMB8C0 REV:C  独显是GTX960驱动安装不上,安装过程正常,重启后还是没有驱动。

网友(2017-05-28):
你自己都说这机子有D1跟D2的区分,你上传的BIOS却没有标注这个是D1还是D2

网友:
下了才知道,请标是D1和D2合集

网友(2017-07-04):
我的是K660D-I7  D2的开机1.4A上下跳动没显示 验证一下

网友(2017-08-14):
验证没问题的   非常感谢分享  回复的不多我下载试试吧

网友(2017-12-16):
能不能用啊 ??????????????

网友(2018-02-26):
楼主BIOS OK,我的是D2,只需要刷4M的,就可以了。非常感谢

网友:
显卡感叹号的就刷这个,我的刷好了

网友:
D4能不能刷    我的是K660D-I7 D4

网友(2018-07-11):
我需要BIOS    K660D-I7 D2 的  楼主 的是什么版本的 ??  出来说下

网友(2019-04-07):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01.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02.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03.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04.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05.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06.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07.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08.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09.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10.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11.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12.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13.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14.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15.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16.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17.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18.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19.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20.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21.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22.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23.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24.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25.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26.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27.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28.rar
K660D-I7 D1 TWK 860 终极BIOS.part29.rar
oyzy2012
你这样发,有意义吗
详情

网友(2019-07-25):
原开机电流1.23A上到1.37A,不断这样跳动的,刷了可以正常开机亮机,,不过D1的不能用D2的,不然30分钟准时掉电

网友(2021-07-12):
是D1还是D2的呢?

网友(2021-12-07):
我的开始故障电流1.5跳变 不亮几 I7-4710 860显卡 战神K660D,板号DAOTWKMB8C0 REV:C,刷D1 可以用了,谢谢师傅

网友(2022-04-20):
不晓得k660e i7 d7能不能用

网友(2024-11-21):
引用 网友A:
...
你这样发,有意义吗

网友:
我也下载来试下看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