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跪求U盘资料打开报错解决方法!悬赏100下载分!

楼主(2016-11-20):
        金士顿U盘,有可能不是正品,可能是水货。U盘最开始是U盘硬件都不识别,加焊控制芯片后能识别,但有几个资料打不开,有很多文件能正常打开。跪求大师帮帮指点下,问题解决给100下载分!谢谢!详细看图片:

网友A:
打不开,就是你闪存有坏块,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就是你闪存有坏块,没办法

这没任何方法可以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没任何方法可以解决了吗?

目前看,你的目录那里是好的,存放文件的位置可能有坏块,,,
这盘重新量产可能还能用,但数据没了,,再次使用过程中,可能还会出现坏块,所以这盘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目前看,你的目录那里是好的,存放文件的位置可能有坏块,,,
这盘重新量产可能还能用,但数据没了,, ...

正解,现在很多这些山寨u盘,便宜货害死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看,你的目录那里是好的,存放文件的位置可能有坏块,,,
这盘重新量产可能还能用,但数据没了,, ...

U盘不要也无所谓,主要是资料,除了坏块导致,其它情况不会导致这样打不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不要也无所谓,主要是资料,除了坏块导致,其它情况不会导致这样打不开吗?

但目前看,就是闪存出现坏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解,现在很多这些山寨u盘,便宜货害死人

大师,你不是专搞数据吗?这样的能解决不?

网友:
恢复数据无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你不是专搞数据吗?这样的能解决不?

我修盘,不搞数据,况且你这个是u盘的,它和硬盘不一样...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坐等大神指导

网友D:
扩容盘 数据应该已经覆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扩容盘 数据应该已经覆盖了

扩容盘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只能说打不开的文件坏了.该打开的都能打开,说明硬件起码是正常的.

网友E:
遇到过一次类似的问题,文件无法拷贝,只能复制目录,而且全部是同样大小的,大概是899k吧,具体的记不清楚了,试过几台机器都是如此,最后突然试了一下杀毒,杀毒后恢复。建议试试看。有时候病毒也能引起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一次类似的问题,文件无法拷贝,只能复制目录,而且全部是同样大小的,大概是899k吧,具体的记不清楚 ...

他这不会是病毒,,,就是扩容盘或闪存坏两种可能

网友:
按理说真有价值很高数据的客户不会吝啬买个好U盘的啊

网友:
你用mhdd等扫描软件扫描一下U盘,看有没有坏道,如果有,用镜像工具做镜像,或许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