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固件不能更新

楼主(2016-11-20):
st3500320ns更新提示

网友:
提示固件版本不兼容,,可能是固件不对

网友:
官网下的啊

网友:
但屏上最后第二行,提示就是固件版本不匹配

网友A:
刷个LOD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LOD就可以了

lod怎么提取啊,大神

网友:
这要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