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键盘过会就能用,时用时不能用

楼主(2016-11-20):
A1502  键盘过会就能用,时用时不能用,键盘已经排除。。。

网友:
量一下接口阻值,,,,

网友:
刷一下BIOS看一看

网友:
键盘的控制芯片

网友:
我手上正好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客户反应是键盘时好时坏,但我这两到开机N多遍都是键盘不能用,只是开关键好用。这台机是我2个月前修的。当时触摸板进液腐蚀了,键盘没有进液,但是也不用了,同时换了键盘和触摸板。现在触摸板好用,键盘不行。楼主的触摸板能用不?找到问题告之一声

网友:
楼主检查触摸板   触摸板有问题也会影响键盘  他们的控制芯片是同一个

网友:
楼上的正解,我换触摸板好了。
前天抱着电脑去了卖苹果配件那,换键盘不行。店主又给我一根触摸板的排线,换了还是不行。于是赶我走,说他们的键盘铁定没问题,触摸板能用,排线是新的,他们家的东西都没问题,是我电脑主板的问题。
我只能说好话,那我既然电脑都换来了,你再拿个新的触摸板来试试嘛。结果,一换上新的触摸板键盘就好了,两者均好用。

网友:
换触摸板试试,之前遇到过

网友:
对的 触摸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2016-12-24):
键盘控制芯片 问题吧

网友:
触摸板造成的吧

网友:
我遇到触摸板那边问题,键盘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