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0(富士康BIOS包亮机)

楼主(2016-11-20):
注意,此BIOS是CIH61MI 的1.0版本,板子的特点多处芯片留空处未上锡,CPU的4pin插槽旁的一相CPU供电处3个mos管的安装位露着大片的铜,我刷了不下于10多个BIOS,全都不行,有个别还不停断电重启,此BIOS一刷就亮。CPU座子上面的供电是集显供电,我测试过了,该供电不影响跑码亮LOGO,应该是进系统打完驱动后才会开启。

下面是原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2841-1-1.html

CIH61MI-V1.0未上锡工程测试版(富士康BIOS).rar

联想H61-V1.0

网友:
刚刚好需要下载了

网友:
BIOS没问题能开机

网友A:
经本人实测,ICH61MI V1.1版本的联想主板可以用4M的BIOS芯片刷入此程序去代替原来的8M的BIOS,我同时有一块V1.0和V1.1,两个板子的EC和南桥一摸一样,V1.0用的4M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本人实测,ICH61MI V1.1版本的联想主板可以用4M的BIOS芯片刷入此程序去代替原来的8M的BIOS,我同时有一块 ...

V1.1同样可以使用,没有一点问题,全都进win7测试过了

网友:
太需要这个了

网友:
正好要这个

网友:
我有一台亮机后重启 希望有用

网友:
会是BIOS的问题么?刚刷了一个了 不行 希望这一个没问题吧

网友:
先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刷完倒是不重启了  但是风扇狂转  显示是方正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