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松下军用机CF53-SB集显

楼主(2016-11-20):
看清后盖型号CF53-SB

网友A:
军用机器 估计是不长修到的机器

网友B:
修了N年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军用机器 估计是不长修到的机器

大部分解密的,也不怎么修,那电脑能上天入地没问题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N年没修到过

很结实的,我们这里有做军用机的

网友:
手上有一台    外接显   本机不显   换屏   屏线   无果   肯不动

网友(2017-11-21):
下载  看看  这是图纸么

网友(2018-05-11):
请问是第几代处理器,我的是四代的、

网友C:
可以用不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不错,谢谢了。。。。。。。。。。。。。。。

加分呀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