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A1278 版号:820-3115-B 开机灰屏 桥换过,集显CPU加焊过了 求助

楼主(2016-11-20):
12年A1278 版号:820-3115-B  开机灰屏 桥换过3次都是一样,集显CPU加焊过了,屏供电3.3正常,背光开启3.3正常,升压有26V, 硬盘也换过了,现在不知从何下手了,,有人跟我一样的问题吗 ?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顶起来大家来看看、

网友A:
CPU核显坏 的可能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核显坏 的可能也有

重植CPU后,还跟之前一样灰屏,BIOS也刷过,开机集显电压有瞬间波形,灰屏时候测集显电感无电压,在论坛上看人家说集显无电压是正常的,现在真不知道测那里了。。求大神赐招啊

网友B:
LVDS 由南桥输出 换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VDS 由南桥输出 换桥

之前换两个旧的桥,后来又订个新的换上去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换两个旧的桥,后来又订个新的换上去都一样

屏的上半部也换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D:
我的现在开机咚咚响,没显示,你的看下集显电压是不是出来一下就没了。1.15好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现在开机咚咚响,没显示,你的看下集显电压是不是出来一下就没了。1.15好像

集显电压用示波器测,有瞬间电压,用万用表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电压用示波器测,有瞬间电压,用万用表测不到

瞬间一下就掉了,万用表测得到,这是正常的

网友:
屏换过没有?还有屏接口有没有断线,时钟正常吗?外接有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