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内置无声,外接有声维修思路

楼主(2016-11-20):
接一台联想B460笔记要,开始是,无待机.这个是这款机的通病,待机芯片TP51123边上EN0上接电阻腐蚀脱落.引起无线性3V 5V输出,自然就无待机电流,也不能开机.这网上很

网友:
耳机接口 坏了会这样

网友:
标题和你说的一段话没什么关系啊  找声卡芯片

网友:
待机 和 耳机 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啥意思呢,没待机跟无声音扯得上?

网友:
这贴子没写完,刚打错键了.
    继续:有很多贴子写的很详细的可以参考,我就不多说了.把EN0修出来后,线性3V 5V自然就有了,待机电流也正常,这时开机也就正常了.到这儿原以为就修好了.装机试机,开机能听到进联想界面的的声音,,谁知进系统,竟然没有听到开机的声音.再进酷歌,打开MP3也是无声.但外置有声,就是内置没声.
    这儿有个疑问:刚开机内置有声,说明功放啦叭都是好的.为何进系统后内置就无声了呢?开始还以为系统问题,于是换WIN7 和XP系统,都是一样的.进系统内置无声,外置正常.网上很多人也是这么说的:声卡没装就会这样,.
    弄来弄去,没解决.看来就该是板上声卡部分还存在问题,那只能重新拆开来检查,打开B460的原理图,
    由于,外置有声,开机时内置也有声,就是进系统内置才无声.我们都知道耳机插孔插入后,能把内置关了,即内置无声,会不会耳机检测电路出题呢,先打耳机检测部分,
查看HP_DET#脚,这是一个检测脚,当有耳机插入时,HP_DET#是接地的,即0V,正常不接耳机时HP_DET#是高电位,3.3V才对.先用万用表电阻档一个脚接地另一个脚接检测脚HP_DET#,竟然发现对地为阻值为0.正常是插入耳机才会为0的.看来问题就在这儿,为什么会内置无声了.继续查,原来是旁路电容C700短路了.把这电容换掉,对地阻不再为0.再次开机,熟悉开机声单出来了.
     修到这儿,我总结一下:笔记本为何进联想界面时会有声音,应是芯片内部强制打开内置啦叭输出的.只要外置有声,声卡驱动就是正常的.不必再去怀疑声卡驱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