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80GMH/USB3 R2 奇葩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20):
故障:供电、时钟有,不显
                同行拿来的板,上面简洁明了的写了点不亮三字。拿出电源、插上诊断卡,上电,看见复位灯一闪而过,想来供电大部分应该没问题了。但就是不跑码,测量了PCIE时钟槽电压也正常。
                因为是AMD的板,所以着重检查了下RTC 路,发现电压也正常,不接电源时,32.768晶振起振波形也完美。接下来要么拆外设、要么动桥,但这之前肯定还是要先刷BIOS的,从论坛下了2个BIOS,结果都不行,心下一阵失望,想到要拆外设,动桥就感觉头大。
                无奈之下刷回原BIOS,然后再上电,奇迹般的跑码了,还亮机了。duang~!一下懵B了,仔细看了下这次的BIOS,发现这次按回去的时候并没有将BIOS与它座子完全紧贴。于是心下有了猜想,动手反复试验发现,只要“姿势”摆的好就能跑码亮机,于是恍然,可能是BIOS与其座子接触不好,于是乎,如图
将其座子取,BIOS芯片直接焊上。多次试机后都能跑码亮机,维修结束。
该机搜不到图纸,里奉上手绘供电图和亮机bios

网友:
系统有问题,这里补上 ASrock 880gmh

网友:
没办法了图传不了,要的找我要吧

网友:
pos不优美就不亮机!!